组态王如何根据设定时间自动保存报表

楼主(2018-01-02):
我是菜鸟,刚接触组态王,不知道那位大侠能帮指导一下如何设置自动保存报表,谢谢!

网友A:
亲测可用,图片可以看得清吧

网友B:
这个就是历史记录,在组态里建好历史记录,在倒出报表的时候,可以设置时间和时间间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历史记录,在组态里建好历史记录,在倒出报表的时...

如果是多个报表怎么办呢,是不是要在程序里做了,比如台WPL软件,如何记录1月5日为第一天,然后7日的时候自动显示是第三天,如果更改日期,天数自动变化?有高手请回复,谢谢。

网友D:
利用c语言,与时间比较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历史记录,在组态里建好历史记录,在倒出报表的时...

我的问题可能没描述清楚,我的目的就是想通过组态软件记录一下每班的用电量并形成报表,早上统计进行查看,班次有21点到第二天的七点的时间段,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这个就是历史记录,在组态里建...

什么组态软件,我用的是力控组态软件,可以自己设置时间!

网友B:
这些都是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是可以设置的!!!

我用的是组态王,没找到那个设定时间的地方,请详细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测可用,图片可以看得清吧

谢谢!我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A:
客气了,保存时间可以随便改。保存文件以日期数字为名。重复的会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了,保存时间可以随便改。保存文件以日期数字为名。重...

大侠还得跟您请教一下,我想把1天几个时段的数据记录保存到一个文件下并进行计算怎么才能做到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测可用,图片可以看得清吧

谢谢指点,已经成功自动保存报表,非常感谢!

网友A:
加我QQ吧,在论坛上不怎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