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传感器模块如何标定

楼主(2018-01-02):
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下,气体传感器模块制备好后,如何标定气体浓度与输出信号的映射关系?是否有现成的测试设备?如果需要自己搭建,需要哪些仪器设备?谢谢大侠们!

网友A:
气体模块做好后需要标气去标定,标气浓度一定,通给传感器后采集传感器信号,一般标定0-满量程5个点。然后做线性回归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