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I/O口与单片机通讯

楼主(2018-01-02):
因为项目的PLC只有一个COM口,只有I/O没有D/O,而且只剩1个I/O口,现在需要把PLC记录程序完整运行的次数(1、2、3、等等放在计数器里面并断电保护的数字),传送给单片机,单片机能获取到这个数字。请教各位能用何种方式实现?

楼主:
COM口已经和触摸屏相连,没有多余的接口,I/O口也只剩下一个。

网友A:
加一个编码器就是

网友B:
用触摸屏读取 然后写入单片机

网友C:
触摸屏肯定不止一个通信口,触摸屏先从PLC中读过来,然后再从触摸屏另外一个通信口传送给单片机,走Modbus RTU协议即可!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专业做组态软件、触摸屏、PLC、单片机和变频器等通信!!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PLC通过modbus ASCII协议,COM2口通过485转USB和电脑连接,串口调试助手能够获取ASCII码信息,将此ASCII码信息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给连接电脑的单片机,单片机能够接收到,但是PLC直接和单片机相连就收不到,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图像上面是我的板子及接线,PLC COM2 和 485转USB的板子相连,D+连A+ D-连B-共地,后来发现这个板子电源灯没亮又在反面用另一个USB给他供了5V。

网友D:
你搞的复杂了,既然是单片机,干嘛加个RS485转USB,你直接用MAX485芯片给单片机UART不完事了。

网友D:
这种转换模块,都有相应驱动来支持的,你电脑上有,单片机也有相应的驱动库吗?没有的话,你把驱动文件纳入头文件,调用相关函数处理你收到的信息。

网友E:
学习一下大神操作

网友F(2018-02-25):
感谢诸位亲们热情答疑解惑,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在帖子同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