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IE控制雷塞步进电机

楼主(2018-01-02):
基本电路链接看附图(新手接线,有错误,请指点一下),大神帮忙写个基本控制电机运行的程序就行。不要很复杂,能让电机动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A:
LD X0

PLSY K5000 K0 Y0

网友B:
混个积分 共同学习

网友C:
sped应该可以,ld 0.00 @sped #0100(第一位是固定的,1输出方式,脉冲 方向,0cw方向,0是连续模式) d0(32位的)设置一个输出频率就行,比如2000。

ld 0.00 @sped #0100 d0 按下0.00输出脉冲

%ld 0.00 ini #3 0  放开0.00,停止。

可能控制符有错,自己对照手册看。

网友D:
多谢楼主提供资料,多多学习

网友E:
没看到什么问题哈,真正的要测试下,才能使用

网友F:
我习惯了PLS2这个指令,纯属个人习惯

网友G(2018-02-25):
感谢诸位亲们热情答疑解惑,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在帖子同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