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有没有成批传送指令?

楼主(2018-01-02):
松下PLC有没有成批传送指令?还有成批复位的也没找到?找了半天有没有找到,有没有类似指令可以实现的

网友A:
有,看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看什么型号

PLC是FP-XH60CT

网友B:
参考F10,F11,块传输,块复制,至于复位,可以把0传到对应的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F10,F11,块传输,块复制,至于复位,可以把0...

复位也只能复位带数据的,其他的不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