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8-01-02):
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分别需要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A:
szdgfaerg aeg  伺服GV阿尔山个色号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1/742667_1.shtml

自己去下载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1/742670_1.shtml

自己去下载吧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1/742676_1.shtml

自己去下载吧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1/742681_1.shtml

自己去下载吧

网友C:
脉冲控制方式 增益 惯量比 刚性等等

楼主:
各位说的手册我知道,我只是想具体了解比如说A5驱动器的在A4驱动器是哪一个参数。我只会用A5的,  A4的不太会。就这一个参数没找到。求大神指点。

网友D:
最快速的办法,打电话给官方客服咨询。400-920-9200

网友E:
跟电脑通讯一下,啥都出来了

网友F(2018-02-25):
感谢诸位亲们热情答疑解惑,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在帖子同步分享。

网友G(2018-08-03):
位置控制模式:

Pr 404142,对应值 01 or 03 分别为脉冲输入形式,电机旋转方向,脉冲方式。

Pr 43,设为1,屏蔽脉冲输入禁止信号。

Pr 02,设为0,位置模式;

Pr 03,设为1,屏蔽转矩限制;

Pr 48,设为10000,电子齿轮比分子;

Pr 4b    5000           分母(考虑丝杠螺距为 5mm

速度控制模式:

上图中一般必须用的是36/37(伺服驱动器报警信号),29(伺服使能信号),7/41(DC 24v),21/22、48/49、23/24(提供位置反馈给上位系统),14/15(来自系统的速度指令电压)。

参数设置:

网友H:
网上很多实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