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CN1接线

楼主(2018-01-02):
大家好,有个问题问一下大家,我这边有一台安川伺服,台达PLC,我现在想让伺服转动,需要接哪些线,走的是脉冲+方向。哪些脚位接24V ,哪些脚位接0V, 哪些脚位接脉冲,哪些脚位接方向。谢谢大家

网友A:
伺服手册上有明确的接线图

网友B(2019-02-13):
一楼说的是,一是看PLC的性能有那些?能否发脉冲?二是看伺服的具体型号,参考手册看能否接受脉冲?及手册上应该接什么线?三是看你PLC需要如何控制伺服?

网友C:
image.png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我图上是差分5V信号输入脉冲及方向,如果你是PLC集电极输出(此处考虑PLC为高电平输出,将CN1/8及CN1/12短接,接入24V开关电源GND参考地,PLC脉冲及方向信号穿2.2K电阻后接入CN1/7及CN1/11)。注意24V信号不能直接接入脉冲及方向,必须串电阻,否则会烧坏伺服驱动器脉冲及方向端口。

网友D(2020-02-14):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我图上是差分5V信号输入脉冲及方向,...

大神回复灰常详细,,,路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