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蝶阀老是过载问题如何处理?

楼主(2018-01-02):
水厂沉清池上面用了60个电动蝶阀,不知道为啥要选这种阀门,每次开关都要来回开关几次才能打开,按照顺序依次打开阀门进行排泥的自动程序根本就用不上,自动程序执行的前提条件就是设备的可靠性。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经验。水厂是河南郑州地区的某水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气候原因还是其它原因,总觉得电动阀门这个东西不好用,最头疼的就是卡死问题。大家有什么高见指导一下?

楼主:
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讨论讨论?

网友A:
开关几次才能打开,不是过载的事情。过载是打不开或关不死,然后保护动作发生保护电机。

网友A:
现实使用中电动阀不如气动阀的过载能力强,而且气动阀防爆性能好、价格便宜、维修简单、皮实泼辣使用寿命长。如此为何不用气动阀而用电动阀。

网友B:
执行器功率不够

网友C:
阀门选的不好,蝶阀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实使用中电动阀不如气动阀的过载能力强,而且气动阀防爆...

用户脑残,不想敷设气管,选择了电动阀,价格高,控制点数多,动作慢,容易过载,我们能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