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接线

楼主(2018-01-02):
大家好,有个问题问一下大家,我这边有一台安川伺服,台达PLC,我现在想让伺服转动,需要接哪些线,走的是脉冲+方向。哪些脚位接24V ,哪些脚位接0V, 哪些脚位接脉冲,哪些脚位接方向。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的安川伺服是什么型号

网友B:
PLUS-脉冲

SIGN-方向

网友C:
这个用的是安川7系列的内部12V脉冲控制焊接线,可以参考

网友D:
可以选择共阴极

网友E:
安川伺服电机手册都会有详细的接线方式,看看就会了

网友F:
要想伺服运行,通常要,紧急信号常闭、限位信号常闭、脉冲信号输入。

网友G(2018-02-25):
感谢诸位亲们热情答疑解惑,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在帖子同步分享。

网友H:
47接24V+,7.8接脉冲,11,12接方向,40接SVON

网友I(2021-01-27):
青岛驰远川菱机电有限公司专业维修各类数控机床、加工中心、数控车床、大型龙门铣、车铣加工中心、机械手、伺服放大器、主轴放大器、主轴电机、驱动器、伺服电机、变频器、编码器、工控电路板、工业电源、触摸屏、直流调速器等.是青岛第一家数控机床维修一条龙服务的公司.从整机维修到各个具体的硬件维修.已先后为众多知名企业修复了各种不同数控机床、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变频器、各种电路板等,为多家单位解决了生产线上的技术问题,为企业节省了大量的资金。我们拥有一支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维修队伍,数名维修工程师都是有着十几年数控、工控行业经验的老师。专业芯片级维修技术。配备有示波器、频率发生器、IC测试仪、编程器、电机转子平衡仪等各类先进检测仪器。还有各类驱动器测试平台、伺服电机测试平台、数控系统测试平台、变频器测试平台。服务的行业包括塑胶、汽车,制造、钢铁、玻璃、造纸、印刷、化工、纺织、化纤、线缆、冶金、印染、电力、机械工业等。本着“精益求精”的宗旨,努力提高数控机床、数控系统、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及变频器的维修技术,并且努力扩展测试手段,为客户赢得更多的效益。我们奉行“诚信为本、质量第一、顾客至上”的服务宗旨,奉行“诚信、公平、公开”的经营理念。我们已经拥有各行各业的合作伙伴,并深受广大客户的信任和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