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对于PLC的编程语言STL、LAD、SCL等,你用的哪种语言呢?

楼主(2018-01-02):
IEC 61131-3定义了句法、语义和下述5种编程语言:

1)指令表(Instruction List,IL):西门子称为语句表( STL)。

2)结构文本( Structrued Text,ST):西门子称为结构化控制语言( SCL)。

3)梯形图( Ladder Diagram,LD):西门子简称为LAD。

4)功能块图( Function Block Diagram,FBD):标准中称为功能方框图语言。

5)顺序功能图( Sequential Function Chart,SFC);对应于西门子的S7 Graph。

试问各位亲,都使用哪种语言,有“专家”预言,STL将退出历史舞台,那么大家又有什么看法呢?

网友A:
一直用梯形图,偶尔计算的时候用ST。

网友B:
如果仅针对指令表来说,势必应该退出了。

西门子的S7-1200已经不支持语句表了,三菱最新软件GX Works也不提供对语句表的直接支持了。

现有的控制程序的复杂性已经不是手持编程器能够编写的,各个厂家对于手持编程器的限制越来越多,所以指令表势必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楼主:
看来大家最热衷于梯形图方式写程序了,即直观又方便修改。

网友C(2020-02-22):
大多数都是梯形图吧,st资料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