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缆运行与维护

楼主(2018-01-02):
一、电缆线路的特点

电缆线路是指采用电缆输送电能的线路,它主要由电缆本体、电缆中间接头、电线路端头等组成,还包括相应的土建设施,如电缆沟、排管、竖井、隧道等。一般设在地下,也有架空或水下敷设。

与架空线路相比,电缆线路具有以下主要优点:

①不受自然气象条件(如雷电、风雨、烟雾、污秽等)的干扰

②不受沿线树木生长的影响;

③有利于城市环境美化;

④不占地面走廊,同一地下通道可容纳多回线路;

⑤有利于防止触电和安全用电;

⑥维护费用小。但也存在以下缺点;

⑦同样的导线截面积,输送电流比架空线的小:

⑧投资建设费用成倍增大,并随电压增高而增大;

⑨故障修复时间也较长。

目前中压配电线路在下列情况下应采用电线线路:

①依据城市的规划,繁华地区、重要地段、主要道路、高层建筑区及对市容环境有特殊要求者;

②架空线路走廊难以解决者;

③供电可靠性高或重要负荷用户;

④重点风景旅游区;

⑤沿海地区易受热带风暴侵袭的主要城市的重要供电区域;

⑥电网结构或运行安全的需要;

⑦负荷密度高的市中心区。

二、电力电缆的试验与验收投运

电力电缆除进行交接试验和预防性试验外,在施工过程中还应进行绝缘试验,以鉴别检查施工各环节的电缆质量和工艺质量。敷设前在电缆盘上进行试验以鉴别电缆好杯;敷设后、敷设前进行试验,以鉴别敷设中电缆有无损坏;电缆头施工完毕后进行试验,以鉴别电缆头的质量;电缆检修前后进行试验,以鉴别检修质量。检查的主要内容如下:

(1)电缆应排列整齐,电缆的固定和弯曲半径应符合设计图纸和有关规定,电统应无机械损伤,标志牌应装设齐全、正确、清晰。油浸纸绝缘电缆及充油电缆的终端、中间接头应无渗漏油现象;

(2)电缆沟及隧道内应无杂物,电缆沟的盖板应齐全,隧道内的照明、通风、排水等设施应符合设计要求;

(3)直埋电缆的标志桩应与实际路径相符,间距符合要求。标志应清晰、牢固、耐用;(4)水底电缆线路两岸、禁锚区内的标志和夜间照明装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三、电缆线路运行注意事项

(1)不要长时间过负荷运行或过热。因此,不要忽视电缆负荷电流及外度温度、接头温度的监测;

(2)电缆线路馈线保护不应投入重合闸。电缆线路的故障多为永久性故障,若重合闸动作,则必然会扩大事故,威胁电网的稳定运行;

(3)电缆线路的馈线跳闸后,不要忽视电缆的检查。重点检查电缆路径有无挖掘、电线有无损伤,必要时应通过试验进一步检查判断;

(4)直埋电缆运行检查时要特别注意电缆路径附近地面不能随便挖掘;电缆路径附近地面不准缩放重物、腐蚀性物质、临时建筑;电缆路径标志桩和保护设施不能随便移动、拆除;

(5)电缆线路停用后恢复运行时必须重新试验才能投入使用。停电超过一星期但不满一个月的电缆,重新投入运行前,应摇测绝缘电阻,与上次试验记录相比不得降低30%,否则应做耐压试验;停电超过一个月但不满一年的,则必须做面压试验,试验电压可为预防性试验电压的一半;停电时间超过试验周期的,必须做预防性试验。

四、电缆线路的运行维护

电缆线路运行维护着重要做好负荷监视、电缆金属套腐蚀监视和绝缘监督三个方面工作,保持电缆设备始终在良好的状态和防止电缆事故突发。主要项目包括:建立电缆线路技术资料,进行电缆线路巡视检查、电缆预防性试验,防止电缆外力破坏,分析电缆故障原因、电缆故障测寻和电线故障修理等。电缆线路需增添特殊内容,如诱杀白蚁、人井水样分析、水树枝切片检查和带电测量并监视绝缘等。

1.负荷监视。一般电缆线路根据电缆导体的截面积、绝缘种类等规定了最大电流值,利用各种仪表测量电线线路的负荷电流或电缆的外皮温度等,作为主要负荷监视措施,防止电缆绝缘超过允许最高温度而缩短电缆寿命。

2.温度监视。测量电缆的温度,应在夏季或电线最大负荷时进行。测量直埋电线温度时,应测量同地段无其他热源的土壤温度。电缆同地下热力管交叉或接近敷设时,电缆周围的土壤温度,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超过本地段其他地方同样深度的土壤温度10℃以上。检查电缆的温度,应选择电缆排列最密处或散热最差处或有外面热源影响处。

3.腐蚀监视。以专用仪表测量邻近电缆线路的周围土壤,如果属于阳极区,则应采取相应措施,以防止电缆金属套的电解腐蚀。电缆线路周围润湿的土壤或以生活垃圾填覆的土壤,电缆金属套常发生化学腐蚀和微生物腐蚀,根据测得阳极区的电压值,选择合适的阴极保护措施或排流装置。

4.绝缘监督。对每条电缆线路按其重要性,编制预防性试验计划,及时发现电缆线路中的薄弱环节,消除可能发生电缆事故的缺陷。金属套对地有绝缘要求的电缆线路,一般在预防性试验后还需对外护层分别另作直流电压试验,以及时发现和消除外护层的缺陷。

五、电缆故障的侧寻

电缆发生故障后,一般的侧寻步骤如下:

(1)确定故障性质。根据故障发生时出现的现象及一些简单试验,初步判断故障的性质,确定故障电阻是高阻还是低阻,是闪络还是封闭性故障,是接地短路、断线,还是它们的混合,是单相、两相还是三相故障。例如,运行中的电缆发生故障时,老只有接地信号,则有可能是单相接地故障;若继电保护过流动跳闸,则有可能发生两相或三相短路,或者是发生了短路与接地混合故障。通过初步判断,尚不能完全将故障的性质定下来,则必须测量绝缘电阻和进行导通试验;

(2)故障点的烧穿。即通过烧穿将高阻故障或闪络故障变成低阻故障,以便进行粗测;

(3)粗测。在电缆的一侧使用仪器测量故障距离,并利用电缆线路技术资料计算出故障点的位置;

(4)路径的测寻。对于图纸资料不齐全或电缆路径不明的,可通过音频感应探测法和脉冲磁场法,找出故障电缆的敷设路径和埋没深度,以便进行定点精测。音频感应探测法是向电线中通入音频信号电流,根据接收线圈中接收机接收到的音频信号强弱来确定路径;

(5)故障点的精测定点。通过冲击放电声测法、音频感应法、声磁同步检测法等方法确定故障点的精确位置。声测法只适用于低阻接地的电缆故障,对金属性接地故障的效果不佳。感应法适用于金属性接地故障和相间短路故障。

上述五个步骤是一般的测寻步骤,实际侧寻时,可根据具体情况省略其中的一些步骤。例如,电缆敷设路径很准确可不必侧寻路径,对于高阻故障,可不经烧穿而直接使用闪络法进行,对于一些闪络性故障,不需要进行定点,可根据侧寻得到的距离数据查阅资料,可直接对中间接头检查判断,对于电线沟或隧道内的电缆故障,可进行冲击放电,直接监听来确定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