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C60T与PC电脑通讯

楼主(2018-01-03):
请教各位,fp-x怎么与电脑通讯,我通讯不上,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控,PLC一直收不到信息,接线是S1接电脑端3脚,R1接电脑端2脚,SG接电脑端5脚。(PS:FP-X C60T与FP-X C60T采用PC-LIN通讯,主机5针通讯口与触摸屏通讯,插卡COM1通讯口用232与从机PLC通讯,现在和上位机电脑通讯,我采用的从机的5针口用232与电脑通讯)

网友A:
从机那个编程口你连接几个现在?电脑和主PLC?还是只和电脑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机那个编程口你连接几个现在?电脑和主PLC?还是只和...

从机现在连接的是计算机

网友B:
fp-x c60t 就用打印机的数据线就可以和PC 链接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