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搞过二个PLC互通过没?

楼主(2018-01-03):
有没有人搞过二个PLC互通过没?我入到一个问题,就是1号站的PLC的链接继电器有通的吗2号可以看到但2号的链接继电器通了1号的看不到?这是为什么?设定是按说明书上设定的

网友A:
PC-LINK的通信比较简单的,有问题加Q1619397277。

网友B(2018-08-03):
想学习,这两个PLC通讯,哪里有教程才好

网友C:
松下二个PLC之间通信用PC-LINK,设定很简单的。如果只是二个通信可以用RS232来通信。设定好站号,通信地址即可。

网友D(2019-12-24):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E(2022-08-11):
这个大部分是PLC-LINK分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