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取电机转动时的时候扭矩

楼主(2018-01-03):
怎样读取电机转动时的时候扭矩啊,台达CANopen专用模式读取p0-12的好像只是电机启动瞬间的扭力啊~~~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实时扭矩

网友A:
用扭矩仪或扭矩变送器,这种通常用于实验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扭矩仪或扭矩变送器,这种通常用于实验室。

谢谢!

网友B:
用扭力传感器,通过模拟量接受数据,这个以前做个

网友C:
单独加扭矩传感器,用模拟量模块读取数据

网友D:
能够读到电力电流就知道扭矩

网友E:
别读去变频器的,那个不是实施扭矩,建议加张力测试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够读到电力电流就知道扭矩

我在伺服驱动面板中能看到电机转动过程中P0-12的数值在变动,可是在用COPRW指令读取的时候只有一个固定的值,并不会一直变化。怎样能够读到这个实时变化的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乖乖小笨熊 能够读到电力电流就知道扭矩 ...

电流的值转换成力矩并不准确

网友F:
扭矩模块很贵的说,建议用带力矩控制的变频器,如ABB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扭矩模块很贵的说,建议用带力矩控制的变频器,如ABB

你用在啥场合?需要精确度?也可以考虑伺服。

网友G(2018-02-25):
感谢诸位亲们热情答疑解惑,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在帖子同步分享。

网友H(2018-03-28):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