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赐教谢谢

楼主(2018-01-03):
modbus已经实现 hmi上控制变频器的启停与加减频率 能不能仅仅通过一块hmi控制台达m系列变频器的pid 比如hmi上设定水压xxBAR 变频器自己pid计算后调频实现恒压供水。还是通过modbus 有反馈的压力传感器4~20ma 变频器参数如何设定,除了打开pid功能 反馈选择4~20ma 负反馈 设定的压力应该和哪个地址位通讯?

网友A:
在设定PID时需要设定PID的目标值,系统会通过对比PID的目标值和回授值计算出输出频率。PID的目标值在不同机型的参数也不一样,像M系列就是P115这个参数,如E系列是P10-11这个参数。M300这类没有PID目标值参数的,是以频率命令来源作为PID的目标值。这样设定好PID的目标值、回授值、PI系数、反馈类型就可以使用PID功能了。

另外您如果觉得使用变频器本身的PID比较麻烦,现在也有现成傻瓜式外接的PID控制器,只需要将线接好,设定压力值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