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tstudio虚拟示教器用不了

楼主(2018-01-04):
打开后就这样了,重装都没用,还有的救么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 楼主解决这问题了没

网友B(2018-03-14):
我被这个问题困扰了两个星期,就觉得不服气,前后重装加重装电脑系统近10次,最后终于找到几个原因了。第一:造成这个的原因是进行了电脑体检或者杀毒,第二: 重装后未删除注册表或者继续用之前的安装包安装(请用新的安装文件,安装过程把杀毒软件关了);第三:文件夹名称为中文目录也不行,需要全英文。

网友C:
机器人系统创建了没?

网友D(2018-05-18):
这样怎么办

网友E:
很先想学习,积分不够了

网友F: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各位大神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