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定时器接通后会一直保持接通状态吗

楼主(2018-01-04):
松下PLC定时器接通后会一直保持接通状态吗

网友A:
是的,只要定时器不被复位,Y4将始终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只要定时器不被复位,Y4将始终输出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只要定时器不被复位,Y4将始终输出

那哪条指令可以实现定时器的批量复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只要定时器不被复位,Y4将始终输出

或者是怎样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