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7V,耐压5MPA电磁阀

楼主(2018-01-04):
目前,小弟在寻找一款合适的电磁阀,电磁阀主要的要求是直流7V供电,最大耐压能达到5MPa,但是现在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看了一些资料,发现最小的都是直流12V供电的(应该是小弟知识浅薄,没有找到比12V更小的)。在这里诚心发一贴,希望各位能够推荐一款合适的,如果没有现成的产品推荐,也可以推荐一个能达到小弟要求的加工厂商,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A:
为啥要7v的???

呵呵。。。

你这个要求不合常理,如此你可以要个8V的,7.3V的,5.9V的。。。。。

网友B:
有这样的电磁阀吗?能不能弄个铭牌图片看看,如果真是7V的话,直接使用12V的电源,串个电阻进行分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7v的???呵呵。。。你这个要求不合常理,如此你...

因为这边电压有硬性要求,另外还是为了节省功耗。

楼主:
就是因为目前没找到这种电压供电的,所以才希望大家能帮忙找一下。因为电源要求比较硬性,所以不能用12V的电压供电。一般厂商都不能定做7V的吗?

网友C:
“定做”?

  你要是有量呀,别说7V,就是0.7V,都中 —— 有量你就是厂商,他爷爷外

  万一你没量呢,你是土豪也中 —— 土豪想吃鸟蛋,吃到为上,100万1枚也吃

  怕就怕你也没量,你还差钱 —— 差钱你当孙子磕头,厂商他也不会学雷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