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哥能发个步科触摸屏宏代码的实例

楼主(2018-01-04):
那个大哥能发个触摸屏宏代码的实例,发我QQ1501700023,谢了,有偿的

楼主:
有发的大哥,必有重谢

网友A:
画面内容的意思是,关闭此画面后,密码等级自动变为0等级

楼主(2018-07-20):
很强呀,加油,再来两个历程吧

网友B(2018-10-02):
你如果会C/C++ 的话,就自己根据需要的功能写吧,在代码变量中定义你要操作的寄存器,然后在C代码中直接操作变量就行了,变量对应的寄存器有两种,一种是PLC中的,一种是触摸屏自己的,根据需要在定义变量时进行选择就行了,其它通讯什么的,都交给触摸屏自己去完成,不用你考虑的

网友C(2024-07-05):
通读了一遍,对新手调试思路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