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B和PLC传输程序

楼主(2018-01-05):
之前有简单学过松下PLC编程,现在希望实现PLC和VB两者之间的传输,请大侠指导。

要求:通过扫码枪扫条形码直接传输到PC,通过VB判断属于A,B,C中的哪种类型,并传输给PLC,由PLC控制三种颜色的灯点亮。

扫码抢扫码后,条码传输到PC。已实现,扫码枪自带。

VB程序判断属于哪个类型。已实现,VB编程。

VB将指定信号传输给PLC控制。未实现。需要编程。

PLC接收到信号后,点灯。未实现。需要编程。

网友A:
1、你可以搜索松下的MEWTOCOL协议,这样你可以通过VB与其通讯。

2、通过通讯,你可以指定对应的输出点置位或者复位。

3、如果仅仅是控制3个灯,你不需要PLC内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可以搜索松下的MEWTOCOL协议,这样你可以通...

非常感谢!先了解一下松下的MEWTOCOL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可以搜索松下的MEWTOCOL协议,这样你可以通...

有没有实际编程例子可以参考。因为我不是电工机械专业的,了解怕有些困难。

感谢。

楼主:
顶一个上去

网友B:
谢楼主无私奉献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