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电容与独石电容的区别

楼主(2018-01-05):
独石电容是多层陶瓷电容器的别称,也叫积层电容。

独石电容的特点:电容量大、体积小、可靠性高、电容量稳定,耐高温耐湿性好等。

独石电容的应用范围:广泛应用于电子精密仪器。各种小型电子设备作谐振、耦合、滤波、旁路。

独石电容容量范围:0.5PF--1UF耐压:二倍额定电压。

独石电容器可分为三类:

一类为温度补偿类NPO电介质,这种电容器电气性能最稳定,基本上不随温度、电压、时间的改变,属超稳定型、低损耗电容材料类型,适用在对稳定性、可靠性要求较高的高频、特高频、甚高频电路中。

二类为高介电常数类X7R电介质,由于X7R是一种强电介质,因而能制造出容量比NPO介质更大的电容器。这种电容器性能较稳定,随温度、电压时间的改变,其特有的性能变化并不显著,属稳定电容材料类型,使用在隔直、耦合、傍路、滤波电路及可靠性要求较高的中高频电路中。

三类为半导体类Y5V电介质,这种电容器具有较高的介电常数,常用于生产比容较大、标称容量较高的大容量电容器产品。但其容量稳定性较X7R差,容量、损耗对温度、电压等测试条件较敏感,主要用在电子整机中的振荡、耦合、滤波及傍路电路中。

独石电容比一般瓷片电容器值大(10pF~10μF),且电容量大、体积小、可靠性高、电容量稳定,耐高温,绝缘性好,成本低等优点,因而得到广泛的应用。独石电容器不仅可替代云母电容器和纸介电容器,还取代了某些钽电容器,广泛应用在小型和超小型电子设备(如液晶手表和微型仪器)中。

陶瓷电容就是用陶瓷作为电介质,在陶瓷基体两面喷涂银层,然后经低温烧成银质薄膜作极板而制成。它的外形以片式居多,也有管形、圆形等形状。常用的陶瓷电容一般都是圆形的蓝色本体,也有土黄色的陶瓷材料配方不同,它的电性能也不同。利用这一点,就可以制造出各种不同介电常数和不同温度系数的电容器,以满足不同的使用要求。

陶瓷电容按电压可分为高压陶瓷电容器,低压陶瓷电容器。一般陶瓷电容器和其他电容器相比,具有使用温度较高;比容量大;耐潮湿性好;介质损耗较小;电容温度系数可在大范围内选择。

陶瓷电容按陶瓷介质材料分以下三类。

Ⅰ型陶瓷电容器:它的介电常数一般小于100,电气性能稳定,基本上不随温度、电压、时间的改变而变化,属超稳定、低损耗的电容器介质材料,常用于对稳定性、可靠性要求较高的高频、超高频、甚高频的场合。

Ⅱ型陶瓷电容器:它的介电常数一般大于1000 ,电气性能较稳定,适用于隔直、耦合、旁路及对可靠性要求较高的中、低频场合。Ⅱ型电容器陶瓷:它具有很高的介电常数,广泛应用于对容量稳定性和损耗要求不高的场合。

陶瓷电容具有以下特点:

由于电容器的介质材料为陶瓷,所以耐热性能良好,不容易老化。

瓷介电容能耐酸碱及盐类的腐蚀,抗腐蚀性好。

低频陶瓷材料的介电常数大,因而低频瓷介电容的体积小、容量大。

绝缘性能好,可制成高压瓷介电容器。

高频陶瓷材料的损耗角正切值与频率的关系很小,因而在高频电路可选用高频瓷介电容。因此,陶瓷电容器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子产品中。

陶瓷电容,独石电容,陶瓷电容器,多层陶瓷电容

独石电容电容量大;体积小;可靠性高;电容量稳定;耐高温耐湿性好,广泛应用于电子精密仪器.具有使用温度较高;陶瓷电容容量大;耐潮湿性好;介质损耗较小,电容温度系数可在大范围内选择,广泛应用于对容量稳定性和损耗要求不高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