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助手通过串口测试通信数据

楼主(2018-01-05):
串口助手通过串口测试通信数据,开始都设置一样的通信参数

然后测试连接

点击,开始测试,结果无任何显示,比如读取每个值,一直让它触发,怎么样才能通过串口读取它的数据?

网友A:
只要接线正确,串口无问题,数据不应该采集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