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在run中写入的步数

楼主(2018-01-05):
我想请问一下,三菱Q系列PLC在RUN中写入的步数现在设定为500步,可以调整到1000或者更大的值吗?

网友A:
你可以对这个做调整,但是调整后你需要做容量计算,以确保你的PLC程序有足够的空间。

分别以GX Works2和GX Developer为例:

GX Works2中,你可以在工具——存储器容量计算中更改。

点击详细后,你可以对在线写入步数进行调整,但是调整完后,你务必需要执行容量计算,以确保你的PLC有足够的容量来主持你的在线写入步数。

对于GX Developer,情况也类似: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