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器控制板卡死

楼主(2018-01-05):
     大家好!我公司转炉倾动有4台ABB ACS800变频器由PLC通过通讯的方式控制它们启停、方向和转速,现在的问题在使用当中经常会出现一台或几台变频器面板显示(液晶面板第一行)有方向和转速给定,但变频器没运行起来,无电流和转速给出,无故障和报警信息,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头疼,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运行信号有吗?

ACS800面板第一行最右侧显示“I”才是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信号有吗?ACS800面板第一行最右侧显示“I”才是运行。

没有,控制板需要断电重启才能恢复正常,我们的控制板是由外部24V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