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容量选择

楼主(2018-01-05):
 变压器的容量是个功率单位(视在功率),用AV(伏安)或KVA(千伏安)表示。它是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有效值的乘积,计算公式S=UI。变压器额定容量的大小会在其的铭牌上标明(如下图)。

  选择变压器需要清楚使用多大容量的变压器,这个通常根据实际用电系统的负荷大小来考虑。一个供电系统,经过计算后,按计算负荷S选择变压器的容量。对于临时用电(建筑工地上)且平稳负荷供电的单台变压器,负荷率一般取85%左右,即:

  变压器铭牌上会标识容量

  变压器容量为计算负荷量的1.15倍左右。对于永久性供电系统,变压器的负荷率一般取60%~70%为宜。但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按一定等级制造的,因此选用时,选容量相近,大于计算的等级规格。

  例如:某建筑工地用电计算负荷为86.06KVA。则变压器计算容量为100KVA,按容量等级可选择100KAV的变压器。

  顺便指出:单台变压器的容量不宜大于1000KVA。负荷较大时,可选用几台变压器并联供电。而并联运行应满足变压比相等,连接组别相同,短路电压相同等条件;其次注意负载分配的问题,一般较大容量与较小容量之比不超过3:1。

网友A(2018-03-12):
学些了。。很好的入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