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罗克韦尔的COP指令有点疑惑

楼主(2018-01-05):
在看现场程序时发现cop指令中的目的位数远大于源位数,那其他位的数据是怎么来的,DOUT有96位,Local:3:I.Data[2]只有32位,怎么回事啊?

楼主:
来个人说两句吧 求你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来个人说两句吧 求你们了

我也学的不长,我说说我的见解好吧。

  1. Local:3:I.Data[2它自己本质的数据类型就觉定了长度,它属于一个数独,数独里每个元素都是DINT数据,Local:3:I.Data[2]是一个DINT数据,当然是32位了啊。

  2. DOUT那个没看清,能把最前面截全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来个人说两句吧 求你们了 内容的回复!我也学的不长,我说说我的见解好吧。Local:3:I.Data[2它自己本质的数据类型就觉定了长度,它属于一个数独,数独里每个元素都是DINT数据,Local:3:I.Data[2]是一个DINT数据,当然是32位了啊。DOUT那个没看清,能把最前面截全了么?

DOUT是25到120  一共96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来个人说两句吧 求你们了 内容的回复!我也学的不长,我说说我的见解好吧。Local:3:I.Data[2它自己本质的数据类型就觉定了长度,它属于一个数独,数独里每个元素都是DINT数据,Local:3:I.Data[2]是一个DINT数据,当然是32位了啊。DOUT那个没看清,能把最前面截全了么?     内容的回复:DOUT是25到120  一共96个

看清楚了,DOUT的数据类型就是UTD,自己定义的,随便怎么写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来个人说两句吧 求你们了 内容的回复!我也学的不长,我说说我的见解好吧。Local:3:I.Data[2它自己本质的数据类型就觉定了长度,它属于一个数独,数独里每个元素都是DINT数据,Local:3:I.Data[2]是一个DINT数据,当然是32位了啊。DOUT那个没看清,能把最前面截全了么?     内容的回复:DOUT是25到120  一共96个        内容的回复:看清楚了,DOUT的数据类型就是UTD,自己定义的,随便怎么写都行。

可是它的数据哪里来的  原数据没有那么多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

自己看吧,再不懂就先去看手册吧

网友B:
COP/CPS最好类型用一样的,如果有长短,其他length里有大于1的很容易把相同类型元素都拷进去,但不一定会显示出来,再COP到长的里就出来了。

网友B:
再接着刚刚的补充一下,DOUT96位,Local:3:I.Data[2]32位,因为长度不同,会把Local:3:I.Data[3] Local:3:I.Data[4]自动补充道DOUT后面,你对照着看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接着刚刚的补充一下,DOUT96位,Local:3:I.Data[2]32位,因为长度不同,会把Local:3:I.Data[3] Local:3:I.Data[4]自动补充道DOUT后面,你对照着看下就知道了

谢谢大哥解答

网友C:
AB教程,从入门到精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教程,从入门到精通

哪里啊  我想要  是视频吗

网友D(2018-02-11):
引用 网友C:
AB教程,从入门到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