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火焰切割机维修时常见问题分析

楼主(2018-01-05):
数控火焰切割机如何进行维修呢?面对这个问题,作为生产厂家的武汉华宇诚数控也无法给出一个完全的答案,因为每个厂家所生产的数控切割机系统都不一致,有用北京斯达特的也有上海交大F2100的,而且数控切割机在运行过程中,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会出现故障,设备也像一个人一样,病痛可能会出现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数控切割机也是如此,只有经过检测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四海时代数控根据多年的售后经验,得出以下一些关于数控机床该如何维修的经验供大家参考。
1.数控切割机床常见故障分类
(1)主机故障数控机床的主机通常指组成数控机床的机械、润滑、冷却、排屑、液压、气动与防护等部分。主机常见的故 障主要有:
1)因机械部件安装、调试、操作施用不当等缘故原由引起的机械传动故障
2)因导轨、主轴等运动部件的干涉、磨擦过大等缘故原由引起的故障
3)因机械零件的损坏、联络不良等缘故原由引起的故障,等等.
        主机故障主要表现为传动噪声大、加工精密度差、运行阻力大、机械部件动作不进行、机械部件损坏等等。润滑不良
、液压、气动系统的管路堵塞和密封不良,是主机发生故障的常见缘故原由。数控机床的定期维护、保养.节制和根除 “三漏”现象发生是减少主机部分故障的重要措施.
⑵电气节制系统故障从所施用的元器件类型上.根据通常习惯,电气节制系统故障通常分为“弱电”故障和“强电” 故障两大类,
“弱电”部分是指节制系统中以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为主的节制部分。数控机床的弱电部分包括DND、PLD、MDI/DRT和伺服驱动单元、输为输出单元等。
        “弱电”故障又有硬件故障与软件故障之分.硬件故障是指上述各部分的集成电路芯片、分立电子元件、接插件和外部连接组件等发生的故障。软件故障是指在硬件正常情况下所出现的动作出锗、数据丢失等故障,常见的有.加工程序堕 落,系统程序和参量的改变或丢失,计算机运算堕落等。

        “强电”部分是指节制系统中的主回路或高压、大功率回路中的继电器、接触器、开关、熔断器、电源变压器、电动机
、电磁铁、行程开关等电气元器件及其所组成的节制电路。这部分的故障虽然维修、诊断较为利便,但因为它处于高压
、大电流工作状态,发生故障的几率要高于“弱电”部分.必需引起维修职员的足够的重视。
2.按故障的性质分类
(1)确定性故障
        确定性故障是指节制系统主机中的硬件损坏或只要餍足一定的前提,数控机床绝对是会发生的故障。这一类故障现象
在数控机床上最为常见,但因为它具有一定的规律,因此也给维修带来了利便
        确定性故障具有不可恢复性,故障一旦发生,如不合错误其进行维修处置惩罚,机床不会自己主动恢复正常.但只要
找出发生故障的根本缘故原由,维修完成后机床立即可以恢复正常。正确的施用与精心维护是杜绝或避免故障发生的重 要措施。
⑵随机性故障
        随机性故障是指数控机床在工作过程中偶然发生的故障此类故障的发生缘故原由较隐藏,很难找出其规律性,故常称之
为“软故障”,随机性故障的缘故原由阐发与故障诊断比较困难,一般而言,故障的发生往往与部件的安装质量、参量
的设定、元器件的品质、软件设计不完善、工作环境的影响等诸多因素有关. 随机性故障有可恢复性,故障发生后,
经由过程重新开机等措施,机床通常可恢复正常,但在运行过程中,又可能发生同样的故障。
        加强数控系统的维护查抄,确保电气箱的密封,可靠的安装、连接,正确的接地和屏蔽是减少、避免此类故障发生的重 要措施。
3.按故障的指示形式分类
(1)有报带显示的故障数控机床的故障显示可分为指示灯显示与显示器显示两种情况:

1)指示灯显示报警指示灯显示报警是指经由过程节制系统各单元上的状态指示灯(一般由LED发光管或小规模指示灯组成)显示的报警.根据数控系统的状态指示灯,纵然在显示器故障时,仍可大致阐发判断出
故障发生的部位与性质,因此.在维修、排除故障过程中应认真检杳这些状态指示灯的状态。
2)显示器显示报警.显示器显示报警是指可以经由过程DND显示器显示出报警号和报警的报警。因为数控系统一般都具
有较强的自诊断功能,如果系统的诊断软件和显示电路工作正常,一旦系统出现故障,可以在显示器上以报警号及文本
的形式显示故障。数控系统能进行显示的报警少则几十种,多则上千种,它是故障诊断的重要。
  在显示器显示报警中,又可分为ND的报警和PLD
  的报等两类。前者为数控生产厂家设置的故降显示.它可对照系统的“维修手册”,来确定可能孕育发生该故障的 缘故原由。后者是由数控机床生产厂家设置的PLD
  报警文本,属于机床侧的故降显示。它可对照机床生产厂家所提供的“机床维修手册”中的有关内部实质意义.确 定故障所孕育发生的缘故原由。
  ⑵无报警显示的故障
  这种故障发生时.机床与系统均无报警显示,其阐发诊断难度通常较大.需要经由过程仔细、认真的阐发判断才能
予以确认。出格是对于一些早期的数控系统,因为系统本身的诊断功能不强,或无
PLD报警文本,出现无报警显示的故障情祝则更多.
        对于无报警显示故障,通常要具体情况具体阐发,根据故障发生先后的变化.进行阐发判断,道理阐发法与PLD程序 阐发法是解决无报警显示故障的主要方法.
4.按故障孕育发生的缘故原由分类
  (1)数控机床自身死障这种故障的发生是因为数控机床自身的缘故原由所引起的,与外部施用环境前提无关.数控机床所 发生的极大多数故障均属此类故障。
   ⑵数控机床外部故障
   这种故障是因为外部缘故原由所酿成的。供电电压过低、过高,波动过大:电源相序不正确或三相输入压的不平衡;此外,人为因素也是造成数控机床故障的外部缘故原由之一,据有关资料统计,首次施用数控机床或由不熟练工人来操作数控机床,在施用的熬头年,操作不当所酿成的外部故障要占机床总故障的三分之一以上。
   数控火焰切割机该如何维修,详细问题欢迎致电武汉华宇诚数控技术部咨询!本文出自:http://www.6188cn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