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0.1为什么不自锁呢。

楼主(2018-01-05):
这个m0.1为什么不自锁呢

楼主:
这个我明白了。下面调用了mw0.m0.1就出问题了。我改成mw8仿真器就可以了。是这么回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明白了。下面调用了mw0.m0.1就出问题了。我...

就是这个问题,地址重复赋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super18man  这个我明白了。...

程序冲突,许多老电控都会犯这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supe...

谢谢,不知不觉就迷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supe...

发表了之后才发现下面用了m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