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数控切割机系统的日常维护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楼主(2018-01-05):
      CNC数控切割机系统的日常维护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 严格制订并且执行CNC系统的日常维护的规章制度

     根据不同数控机床的性能特点,严格制订其CNC系统的日常维护的规章制度,并且在使用和操作中要严格执行。

     2. 应尽量少开数控柜门和强电柜的门

     因为,在机械加工车间的空气中往往含有油雾、尘埃,它们一旦落入数控系统的印刷线路板或者电气元件上,则易引起元器件的绝缘电阻下降,甚至导致线路板或者电气元件的损坏。所以,在工作中应尽量少开数控柜门和强电柜的门。

     3. 定时清理数控装置的散热通风系统,以防止数控装置过热

     散热通风系统是防止数控装置过热的重要装置。为此,应每天检查数控等离子切割机柜上各个冷却风扇运转是否正常,每半年或者一季度检查一次风道过滤器是否有堵塞现象,如果有则应及时清理。
     4. 注意CNC系统的输入/输出装置的定期维护

     例如CNC系统的输入装置中磁头的清洗。

     5. 定期检查和更换直流电机电刷

     在20世纪80年代生产的数控机床,大多数采用直流伺服电机,这就存在电刷的磨损问题,为此对于直流伺服电机需要定期检查和更换直流电机电刷。

     6. 经常监视CNC装置用的电网电压

     CNC系统对工作电网电压有严格的要求。例如FANUC公司生产的CNC系统,允许电网电压在额定值的85%~110%的范围内波动,否则会造成CNC系统不能正常工作,甚至会引起CNC系统内部电子元件的损坏。为此要经常检测电网电压,并控制在定额值的–15%~+10%内。

     7. 存储器用电池的定期检查和更换

     通常,CNC系统中部分CMOS存储器中的存储内容在断电时靠电池供电保持。一般采用锂电池或者可充电的镍镉电池。当电池电压下降到一定值时,就会造成数据丢失,因此要定期检查电池电压。当电池电压下降到限定值或者出现电池电压报警时,就要及时更换电池。更换电池时一般要在CNC系统通电状态下进行,这才不会造成存储参数丢失。一旦数据丢失,在调换电池后,可重新就参数输入。

     8. CNC系统长期不用时的维护

     当数控火焰切割机机床长期闲置不用时,也要定期对CNC系统进行维护保养。在机床未通电时,用备份电池给芯片供电,保持数据不变。机床上电池在电压过低时,通常会在显示屏幕上给出报警提示。在长期不使用时,要经常通电检查是否有报警提示,并及时更换备份电池。经常通电可以防止电器元件受潮或印制板受潮短路或断路等长期不用的机床,每周至少通电两次以上。具体做法是:

     首先,应经常给CNC系统通电,在机床锁住不动的情况下,让机床空运行。其次,在空气湿度较大的梅雨季节,应天天给CNC系统通电,这样可利用电器元件本身的发热来驱走数控柜内的潮气,以保证电器元件的性能稳定可靠。生产实践证明,如果长期不用的数控机床,过了梅雨天后则往往一开机就容易发生故障。

     此外,对于采用直流伺服电动机的数控机床,如果闲置半年以上不用,则应将电动机的电刷取出来,以避免由于化学腐蚀作用而导致换向器表面的腐蚀,确保换向性能。

     9. 备用印刷线路板的维护

     对于已购置的备用印刷线路板应定期装到CNC装置上通电运行一段时间,以防损坏。

     10. CNC发生故障时的处理

     一旦CNC系统发生故障,操作人员应采取急停措施,停止系统运行,并且保护好现场。并且协助维修人员做好维修前期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