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DCS的设计思路

楼主(2018-01-06):
现有1个总罐,3个分罐,一台打料泵,4台液位计(每个罐一台),3台切断阀。要求:人在DCS进行打料控制(即打料泵的启停),如何做到总罐低液位、分罐高液位停泵。(一个分罐高液位之后,其他两个分罐还能正常进料) 求高人给个思路  (浙大中控DCS  JX-300设计)

网友A:
把液位做逻辑后去停止泵就可以了啊

你是觉得哪里难?

网友B:
具体的思路如下:

你的分罐液位计和切断阀做连锁

1#罐HH(高高)切断阀1执行

2#罐HH(高高)切断阀2执行

3#罐HH(高高)切断阀3执行

另外1#2#3#都HH的情况下和泵做连锁停泵,如果有一个不HH就继续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的思路如下:你的分罐液位计和切断阀做连锁1#罐HH...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您的意思是1# and 2# and 3# HH才停泵,任何一个HH都只是关闭相对应的阀是吧?  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分罐并不是同时进料,如果间隔时间长,泵岂不是长时间在转了 起初我也是这样考虑的 只是无法解决何时停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液位做逻辑后去停止泵就可以了啊你是觉得哪里难?

鄙人不才,敬请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具体的思路如下:你的分罐...

 两种方法:

第一,你可以设置可以手自动切换开关阀门;

第二,你可以在开关阀门的前面设置一个时间联锁,多少秒或者几点几分开关阀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具体的思路如下:你的分罐...

 这个浙大的系统没有用过,在Honeywell的系统可以达到这种效果,我想DCS在大体的设计思路上应该是相通的。

网友C:
DCS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