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高速运动中碰到左右极限问题

楼主(2018-01-06):
左右极限接在了plc输入点上,伺服马达高速运动中突然碰到极限开关,plc复位Y0 放脉冲点,同时切断脉冲指令,这个时候伺服马达会立即停止吗

网友A:
看你是怎么设定的,有减速停止,有立即停止。高速立即停止会损坏零件!

网友B:
这个看你用什么指令了,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的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怎么设定的,有减速停止,有立即停止。高速立即停止...

那个是在伺服驱动器里设置参数的吧,因为机械部分太短,和限位挨着的了,正常plc不放脉冲,驱动器会立即停止不会撞到限位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