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编辑界面时有状态条吗

楼主(2018-01-06):
维纶通触摸屏编程界面时可以通过状态条看到各个元件的不同状态下的显示效果,昆仑通态好像没有,只能在模拟环境下看到显示效果,太麻烦了。

网友A:
确实没有,不过觉得也无大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没有,不过觉得也无大碍。

那好多元件放上去后,基本要放一个模拟一次。不像威纶通那样放上去后点击更换下下状态条的值,马上可以形象地看到元件的实际显示效果,包括各个状态下的标签位置或者标签字体大小是否合适。还有一个就是昆仑通态的数据显示框放上去的时候,只看到汉子的效果,没像威纶通那样直观的数字显示效果。

不过昆仑通态比威纶通方便的是每个元件可以即兴填入各个状态下的各种不同的图样。不像威纶通的元件库都固定好的。威纶通的元件放上去后,觉得某个状态的图样不妥,还得重新编辑这个元件的元件库,不像昆仑通态那样可以即兴放入单某个状态下的图样。

两种品牌各有千秋呀。就不能取对方的优点吗?

楼主:
另外据我现在所知,维纶不像昆仑那样可以方便地加入脚本,这样可以在不少地方免去在PLC编逻辑程序,直接可以在昆仑屏上编脚本解决,虽然由于通讯时间的存在,时效性没直接在PLC中快,但光用在显示效果上就不存在时效性这个问题了。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我是来转积分的,怎么挣够积分啊?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工控人真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