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接线请教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楼主(2018-01-06):
大家好;

我现在手里有一台伺服电机,使用丝杠传动的,丝杠两端各有一个限位开关,这两个限位开关是要连接到PLC的上限和下限触点的,可是没有近似原点的开关,我该怎么做呢?是要舍弃一个限位开关还是怎么做啊,

哪位大神能给讲解一下啊,谢谢了,在线等,急!

网友A:
舍弃一个限位开关做原点开关  令一端用软限位  或者再加一个限位开关

网友B:
两者不冲突啊,一个当原点开关,回完原点,还是可以做限位用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网友:
对: 谢谢你的爱1999 两者不冲突啊,一个当原点开关,回完原点,还是可以做限位用

也就是将一个开关同时接在限位和近似原点上就可以?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舍弃一个限位开关做原点开关  令一端用软限位  或者再...

软限位是在PLC的位控参数里设置还是在驱动器里面设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舍弃一个限位开...

在PLC的位控参数里设置,比如松下的就有Configurator PM软件可设定。

网友E:
用的是产电的plc吗?可以选择一个开关作为复位成功(近似原点)的信号开关吧。另一个就看需求了,如果没有特别的需求,可以摘除或者移位到另一侧做超程检测嘛。另外,你没有驱动器的吗?或者是先了解一下这个伺服电机的原先的诉求再进行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