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威纶通关于操作记录问题。

楼主(2018-01-06):
    威纶通操作记录可以记录PLC数字量输出或输入某个点的状态吗?我已经在触摸屏上边用指示灯做好了数字量输出状态指示。怎么样才能把指示灯从0到1的状态记录下来呢?我自己刚刚在触摸屏编程软件 操作记录设置里边没找到对应的元件列表。有哪位大神能指点下迷津,小弟在此多谢了。

网友A:
把需要记录的这个点添加到报警变量里面,设置为从0到1的时候产生报警事件,然后做一个报警的记录就行。我现在电脑没有安装威纶通,没法给你截图。你简单看一下威纶通手册里面,找到这方面的,参照着做一个就行,可以添加多路报警点。

网友B:
你在PLC里面做也行,在触摸屏里面就是一个事件记录就行,没必要报警记录

网友C:
楼上正解啊

网友D:
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就可抓取这个动作

网友E:
屏幕本体的操作记录只有部分型号都支持,如MT8071IE就可以,他是记录了在屏幕上的操作,如在屏幕上操作一个按钮,改写一个数值,切换一个画面。。。在功能元件属性的描述中定义,如下图

最终效果如下图

这样子就可以查看你在屏幕上操作了什么,当然,要提前选择好哪些东西要进行操作记录

网友E:
对于只读取的不能显示,因为他不输入操作的,如指示灯,数值显示框,这些不能。

按钮,数值输入,画面切换这些是可以记录的

网友F:
不好意思,这几天忙,没注意看论坛。这个我知道,现在就是需要记录指示灯的状态,有什么高招吗?朋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屏幕本体的操作记录只有部分型号都支持,如MT8071I...

  多谢截图,朋友。这个我知道,现在就是需要记录指示灯状态。有高招吗?

网友G(2018-02-25):
感谢诸位亲们热情答疑解惑,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在帖子同步分享。

网友H:
在PLC里做当指示灯从0变到1时寄存器就加一

网友I(2019-07-24):
引用 网友B:
你在PLC里面做也行,在触摸屏里面就是一个事件记录就行,没必要报警记录

那要导出到U盘的话要怎么设置和操作呢

网友J(2020-02-08):
引用 网友E:
屏幕本体的操作记录只有部分型号都支持,如MT8071IE就可以,他是记录了在屏幕上的操作,如在屏幕上操作一个按钮,改写一个数值,切换一个画面。。。在功能元件属性的描述中定义,如下图最终效果如下图这样子就可以查看你在屏幕上操作了什么,当然,要提前选择好哪些东西要进行操作记录

你好,为什么做一个简单的位切换动作,表格里也没有显示出来呢?

网友K(2023-02-23):
真有能人啊,佩服,我也想解一个,加个功能,不知道有老师肯帮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