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等离子切割机气压问题及弧压不稳定解决办法

楼主(2018-01-06):
   在日常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电弧的稳定性直接影响着切割质量,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电弧不稳定现象,会导致切口参差不齐、积瘤等缺陷,也会导致控制系统的相关元件寿命降低,喷嘴、电极频繁更换。武汉华宇诚数控这一现象特作出以下解答,以供广大用户参考。常见的因素主要表现在气压过高或者过低,下面就为大家讲解一下导致气压过低或者过高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1.气压过低:数控等离子数控切割机工作时,如工作气压远远低于说明书所要求的气压,这意味着等离子弧的喷出速度减弱,输入空气流量小于规定值,此时不能形成高能量、高速度的等离子弧,从而造成切口质量差、切不透、切口积瘤的现象。气压不足的原因有:空压机输入空气不足,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空气调节阀调压过低,电磁阀内有油污,气路不通畅等。 解决方法:使用前注意观察空压机输出压力显示,如不符合要求,可调整压力或检修空压机。如输入气压已达要求,应检查空气过滤减压阀的调节是否正确,表压显示能否满足切割要求。否则应对空气过滤减压阀进行日常维护保养,确保输入空气干燥、无油污。如果输入空气质量差,会造成电磁阀内产生油污,阀芯开启困难,阀口不能完全打开。另外,割炬喷嘴气压过低,还需更换电磁阀;气路截面变小也会造成气压过低,可按说明书要求更换气管。
 2.气压过高:若输入空气压力远远超过0.45MPa,则在形成等离子弧后,过大的气流会吹散集中的弧柱,使弧柱能量分散,减弱了等离子弧的切割强度。造成气压过高的原因有:输入空气调节不当、空气过滤减压阀调节过高或者是空气过滤减压阀失效。
    解决方法:检查空压机压力是否调整合适,空压机和空气过滤减压阀的压力是否失调。开机后,如旋转空气过滤减压阀调节开关,表压无变化,说明空气过滤减压阀失灵,需更换。

经常会遇到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弧压不稳定这一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武汉华宇诚数控数控编者给出解决方法:

 1.火花发生器不能自动断弧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工作时,首先要引燃等离子弧,由高频振荡器激发电极与喷嘴内壁之间的气体,产生高频放电,使气体局部电离而形成小弧,这一小弧受压缩空气的作用,从喷嘴喷出以引燃等离于弧,这是火花发生器主要的任务。正常情况下,火花发生器的工作时间只有0.5~1s,不能自动断弧的原因一般是控制线路板元件失调,火花发生器的放电电极间隙不合适。
 解决方法:应经常检查火花发生器放电极,使其表面保持平整,适时调整火花发生器的放电电极间隙(0.8~1.2mm),必要时更换控制板。
 2.其它除以上原因外,切割速度过慢,切割时割炬与工件的垂直度,以及操作者对等离子切割机的熟悉程度,操作水平等,都影响等离子弧的稳定性,使用者应在这些方面注意。
    解决方法:在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前适当的调节好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的切割速度,检查割炬与工件的垂直度是否符合技术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