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脚本应用程序

楼主(2018-01-06):
用脚本来触发按键的指示灯这是什么意思呢?求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2018-03-09):
菜鸟一个来学习一下!怎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A:
这个算是比较简单的啦

网友A:
不过给我们菜鸟还是可以的啦

网友B(2018-07-21):
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C(2021-11-09):
LS0是系统数据区,HMI当前画面号(系统变量:#H_CurrentScreenNo)

USR200 & USR203 是扩展用户区,就是HMI里用户可以随意使用的寄存器地址

所以脚本的具体含义就是当HMI画面号=34时,USR200赋值8;USR203赋值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