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这个逻辑怎么写效率最高!!!

楼主(2018-01-06):
求教各位大神:机械手1与机械手2在同一导轨上,要考虑撞击安全问题!逻辑应该怎样效率最高,谢谢!!!

网友A:
一定要加上接近开关反馈,然后通过接近开关防止被撞

网友B:
这个需要光电开关检测2个相聚位置保证不会发生碰撞,接近开关距离过小在高速无法保证

网友B:
看你的布局就是坐标控制,直接表格定位即可

网友C:
用绝对坐标系,根据一个机械手的位置,来决定下一个机械手的移动位置,按照工序要求,搭配二者动作顺序,即保证不相撞,效率也能最大。

网友D:
A B之间使用程序坐标维持最小防撞安全距离即可。

网友E:
有编码器获取机械手位置,在程序上设置安全距离。

网友F:
空手套白狼??

网友G:
可以把他当成气缸使用  同时伸出或者缩回。对于楼上的说法表示赞同

网友H:
好好想也许天天向上

网友I(2018-02-09):
在机械手1和2之间 加两个开关 要求 当两个机械手 同时处于两个开关位置时 互不相撞   这样就可以要求 当机械手1处于靠近自己这边的开关位置时 机械手2 不可以过来  当机械手2 处于靠近自己这边的开关时 机械手1不允许过来     接近开关和 机械拨杆的开关同时用上吧 安全一些

网友J:
感谢诸位亲们热情答疑解惑,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在帖子同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