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台三菱FX系列用CC-LINK通讯请问怎么设计?

楼主(2018-01-06):
楼主新手,没有接触过CC-LINK模块,请各位论坛大神指教。。。

楼主:
有没有人123

网友A:
是不是需要控制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

没有高速脉冲输出的话建议直接上Q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需要控制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没有高速脉冲输出...

有伺服也有步进,fx系列不可以吗

网友B:
真没有接触到CC-LINK模块。。PLC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