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可膨胀系数

楼主(2018-01-07):
请教一下气体的可膨胀系数与流量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A:
气体的体积受压力和温度影响,所以测量气体通常在设定的温度、压力下来测量,如果牵扯到贸易或高精度的测量,必须使用标准流量,把工况流量折算到标准状况下的流量,即标方。其使用的公式即使理想气体状态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