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求助解决不了问题啊

楼主(2018-01-07):
类似于车床 轴类零件旋转,砂带左右往复运动,已知往复的速度和工件直径,怎么求工件速度  使砂纸在工件上形成均匀纹路而不出现漏抛的问题

网友A:
轴类的抛光你干嘛搞成砂纸往复运动啊

网友B:
不管你工件转速多准确,在两端都有两个三角盲区,所以在两端要特殊处理下才行。

网友B:
整个路径是螺旋线,工件转速好确定,在两端处理上是个难点,砂带得是个异形砂带,才能不留下三角盲区。

网友C:
好久没见黄工回帖了

引用 网友B:
整个路径是螺旋线,工件转速好确定,在两端处理上是个难点...

楼主:
您有具体的建议吗

引用 网友B:
整个路径是螺旋线,工件转速好确定,在两端处理上是个难点...

网友B:
还没解决吗,都快说破了额,砂带是异形砂带,解决两端三角盲区。

引用 楼主:
您有具体的建议吗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整个路径是...

网友B:
就是把砂带弄成三角形状的,控制工件转速和砂带移动速度,使得从这端开始到另一端返回能正好弥补开始时遗留那个三角盲区。你找东西课下多模拟几次就能发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见黄工回帖了引用 网友B: 整个路...

网友D(2018-02-25):
感谢诸位亲们热情答疑解惑,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在帖子同步分享。

网友E:
  本人是台湾SATA滑台模组的一级代理商,高精密,高质量,高服务 有需要朋友可以找我了解下,QQ:1877335280

网友F(2018-03-28):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