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不切换旁路

楼主(2018-01-07):
我们单位有一台75KW风机,软启动启动,原本都启动正常,设备停一周后启动时发现,软启动始终保持350A左右的电流,软启动不切换旁路,最终造成热继电器动作,电机停止。后将电机线拆除,直接用电路带动无负载小功率电机,电路正常。后又将电机与负载侧的联轴器拆开,电机空载运行时一切正常。用手转动负载,发现负载侧运行基本无阻力,可是一联接上联轴器就不能正常,百思不得其解,请高手指点,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软启动始终保持350A左右,这个太高了吧,根据你的实验可,空载及换电机可以正常启动,可以判断软启动应该是依据电流来切换,电流一直较高所以不切换,那这种情况无非就是电机或者负载有问题,而非软启动的问题,既然你认为负载不存在问题,那应该就电机了,先换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启动始终保持350A左右,这个太高了吧,根据你的实验...

 本来软启动设置的极限电流时300%,后来我将其设置成了400%,可以启动且切换了,但是正常负载电流还是稍大,请问软启动自身有故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