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的主要特性参数

楼主(2018-01-08):
电容器作为电子元器件应用于各类电子产品中,电容容量,电容耐压。这两个重要!电容器特性参数还有很多,以下进行细说。

、标称电容量和允许偏差

标称电容量是标志在电容器上的电容量。

电容器实际电容量与标称电容量的偏差称误差,在允许的偏差范围称精度。

精度等级与允许误差对应关系:0001-±1%002-±2%、Ⅰ-±5%、Ⅱ-±10%、Ⅲ-±20%、 Ⅳ-+20%-10%)、Ⅴ-+50%-20%)、Ⅵ-+50%-30%

一般电容器常用Ⅰ、Ⅱ、Ⅲ级,电解电容器用Ⅳ、Ⅴ、Ⅵ级,根据用途选取。

、额定电压

在低环境温度和额定环境温度下可连续加在电容器的高直流电压有效值,一般直接标注在电容器外壳上,如果工作电压超过电容器的耐压,电容器击穿,造成不可修复的损坏。

、绝缘电阻

直流电压加在电容上,并产生漏电电流,两者之比称为绝缘电阻当电容较小时,主要取决于电容的表面状态,容量〉0.1uf时,主要取决于介质的性能,绝缘电阻越大越好。

电容的时间常数:为恰当的评价大容量电容的绝缘情况而引入了时间常数,他等于电容的绝缘电阻与容量的乘积。

、损耗

电容在电场作用下,在单位时间内因发热所消耗的能量叫做损耗。各类电容都规定了其在某频率范围内的损耗允许值,电容的损耗主要由介质损耗,电导损耗和电容所有金属部分的电阻所引起的。

在直流电场的作用下,电容器的损耗以漏导损耗的形式存在,一般较小,在交变电场的作用下,电容的损耗不仅与漏导有关,而且与周期性的极化建立过程有关。

、频率特性

随着频率的上升,一般电容器的电容量呈现下降的规律。

关于电容器容量标示有以下几种

、直标法

用数字和单位符号直接标出。如01uF表示0.01微法,有些电容用“R”表示小数点,如R56表示0.56微法。

、文字符号法

用数字和文字符号有规律的组合来表示容量。如p10表示0.1pF,1p0表示1pF,6P8表示6.8pF, 2u2表示2.2uF.

、色标法

用色环或色点表示电容器的主要参数。电容器的色标法与电阻相同。

电容器偏差标志符号:+100%-0--H+100%-10%--R+50%-10%--T+30%-10%--Q+50%-20%--S+80%-20%--Z

电容器,电容器特性参数,jec 安规电容,高压瓷片电容

网友A:
实在不行就用modbus呗,反正编程能实现通信就行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