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一堑长一智

楼主(2018-01-08):
吃一堑长一智——自控路上的经验和教训

论坛上很多相关的贴子,但今天我要说的是和大家不一样的经验和教训。

本人是学计算机应用的,阴差阳错的走上了电气维修这条路,从一个连双联控制开关都接不利落的外行电工,到一个公司的电气主管(我不知道别的公司或行业电气主管是什么样子的,我是从项目立项报告开始的,和副总跑项目审批、环评、消防、电力局等等连气象局、防白蚁部门这种单位也得跑、主辅设备的选型、设计厂房、土建、安装、调试、生产维护,连公司的LOGO都是我设计的),过程的艰辛可想而知。我待的是化纤行业,主设备基本上是德国、日本设备,辅助设备一般也是外资品牌,如空压机(阿特拉斯、寿力)、冷冻机(荏原、开利)等等。其成长过程中学习各种自动化控制设备知识不说,语言也是需要学习的。英语不用说,必需的,日语辅助。

正因为自己一路走来的艰辛,所以对待工作的每一件事都特别认真,而问题就出在这。在设备的选型上,计算各类设备的运行成本(维护成本+电费),在满足各类工艺条件的基础上坚持以能耗低、维护成本(周期保养+故障损坏率)低的设备,而忽略了他人的利益,结果埋下了祸根。在安装过程中,因担心设备安装的不合理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故障(因为我懒,不想正常生产时还时不时出现故障,想让不必要的故障从源头解决),插手了别人负责的那一块,更改了太多不合理的地方。 我以为都是为了公司利益,提出更改不合理的地方很合理。结果,此乃祸根2。好吧,一路蹭蹭蹭,调试运行了,正常生产了。我不知道我又哪根筋不对了,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感觉有几个地方的工艺可以更改下,能把能耗降下来。就屁颠屁颠的跑去向副总(兼总工程师)陈述,结果改了,改的很好很成功,每月节省电费约6万元。老板请大家吃了一顿饭,频频举杯向我敬酒,我觉得有点自豪。孰不知,总工的脸色很难看……此乃祸根3。

正当我自以为春风得意的时候,却渐渐的感觉不对了。原本有饭局必有我参加的,似乎不在了,原本有会议必有我的,似乎不需要参加了……

经过一年多的正常运行之后,电气这块从未出现过问题,偶尔的问题,也是由于机械故障引起的。我闲,我下面的人也闲,渐渐的成了公司一个可有可无,白领工资的人(想想以前一个同事给我讲的,一个灯泡的故事,我似乎懂了)……

这篇是我参加一个公司面试失败后写的,当时7个人面试我一个人,我自认为回答的专业问题都很专业,然而却失败了。事后,我问过HR为什么我被涮,HR说了一句话,我们承认你的专业知识很强,但正因为太强,影响团队和谐。换句话说,你小子太狂了……

写在最后,能力很重要,但人缘更重要……

哎,情商太低。对了,我今年35岁,我想我会吃一堑长一智的……

网友A:
楼主你确定不是在炫耀自己的能力?

网友B:
呵呵。

这文章写的,好像你公司的项目、设备、改进都是你一个人搞定似得,如此岂不是说公司只有你一个人就行了,其余的人都是多余的。

你仔细想想,你说的这一些成绩别人没有出过力?别人没有付出过汗水和努力?

一个人有自信很好,不过也要看到别人的成绩。

你一个计算机专业的,能够独立的设计厂房、土建、安装、调试、生产维护、主辅设备的选型都独立搞定?

你这样的做法岂不是说明国内的那些设计院都是混子?你能够把设计院的那些规则都搞定?就拿电气设计来说设计院是不是需要注册电气工程师?那些设计规范需要很多资料才能搞定吧。呵呵。。。

如果真如你说的都是你搞定的,只能说你们的厂也就是个农村的民房而已。

网友C:
字体看起来有点不舒服!楼主才华横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文章写的,好像你公司的项目、设备、改进都是你一...

这位大哥比我激动啊,我不否认别人的能力,也不夸大自己的能力。我就说说电气这块,设计院的电气设计工程师。能力有没有我真不清楚,但捞钱比任何一个专业都厉害。哪个品牌给的回扣多,设计图上就上哪个品牌。负荷计算能比实际负荷高出2-3倍!也就是说实际我们需要一台2500KVA的变压器,根据他计算的需要5000KVA以上……各种断路器、电缆至少放大20%以上,大一点总没错,设计院的原则!这位大哥说的很对,设计规范、条例我真不懂,所以我只改负荷、各元器件品牌、电缆线径、断路器额定电流、计算桥架走向和大小、高低压配电室布局等等我认为不合理的地方。当然图纸由设计院出,结构、建筑、暧通、管道、工艺同样由设计院出图,因为他们有资质。我只希望我们能少花冤枉钱。真的,没别的意思……

楼主:
各位各行业的前辈大伽们,没有任何炫才能的意思。

只是敬告各位才能卓著的大伽们,并以此自勉。搞技术的有点脾气不要紧,但千万别恃才放旷,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不然影响了别人的利益就不好了。

网友D:
你只有自己当老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撞破烂钟——王者之师  呵呵。这文章写...

呵呵。。

你计算的各种电气参数可曾想过启动过程的影响?可曾想过全部运行的压降?可曾考虑过今后的扩容、改造?可曾留有余量?可曾考虑过异常状态?

如此还有很多。

不要想当然的认为选大了就是浪费,更不要认为设计院的选用的品牌就有猫腻,很多都是经过实际应用的结果得出来的使用经验。

不知道楼主一个计算机的毕业生,就能够知道电气专业众多厂子中那个品牌好,那个品牌过硬,各种电气参数的计算就那个专业,你就比设计院的电气专业人员设计的图纸好?

也许你的确有能力,也许你的确知道一些电气专业的知识,不过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本人想设计院的电气设计人员在怎么不行,其也比你业余的问道要先,专业性也强一点。

很多时候,你想当然的认为是花了冤枉钱,那是因为你的眼光看的还不够久远。

请问汽车仪表盘上的速度表的刻度,在开车中必须要跑满表么?

本人不是电气专业,本人是仪表专业,干的也是仪表的活,现场仪表的选型中考虑的是1/3——2/3的使用范围,比如最普通的压力表,现实使用中如果是2兆帕就要选用4兆帕的压力表,而不是选用2兆帕的压力表。这如果是楼主难道就选用2兆帕的压力表么?而如果现场泵出口震动的厉害更要装6兆帕的压力表,请问这样就是浪费么?而实际使用中也证明装上了6兆帕的压力表比4兆帕的用的时间长,装上2兆帕的压力表基本上装上就完蛋。请问那个做法更浪费,那种做法更给厂里省钱?

呵呵。。。

最后偶说一下,本人没激动,也许语言是个神奇的东西,不同的人不同的理解,本人只是把自身的认识和想法说出来。

网友B:
做完饭有时间再来聊几句。

08年厂里的一套旧催化裂化改造,由35万吨扩量到50万吨,图纸是洛阳设计院设计的,其中包括主风机和气压计的容量计算,先前的主风机是6套老实的活塞式空压机,这次准备淘汰变为1台离心式的压缩机,洛阳设计院根据最大的负荷计算出反应器需要的最大主风需求及主风机的最大负荷。

根据这个参数厂里招标采购离心式压缩机最后选用了沈鼓的产品,其产品正好有一型号接近这个设计参数而且高处计算主风量2800NM3,在大一点的型号大出计算参数3万多标方,厂里拿不定注意咨询设计院设计院说最好选用大一点的型号。

由于08年国内物价高,钢材设备价格都涨,厂里最后统筹了一下改造费用比计划超出了不少,于是就想法设法的降低投资,于是就选用了那个小一点的压缩机。

同样的原因,其改造的气压计(富气压缩机)由于沈鼓的报价高,厂里选用了招标中最低价格的一个厂里。

改造、安装,最后开车,麻烦来了。

催化反应部分所需的主风需求,比设计的计算值大出了不少,选用的那个大了2800标方的主风机容量不够,造成反应所需的主风管道发生喘振现象,不仅影响了负荷运转,而且严重影响了安全运行,一旦反应区的高温汽油因为喘振倒串到主风管道那就是灾难事故,没办法厂里又把拆卸扔掉的活塞压缩机回装了两台,原有的压缩机厂房保留了1/3破败不堪,谁看着都别扭,这样生产工艺人员都提心吊胆害怕一个工艺波动引发事故。

厂里的那个气压机更是了不得,虽然比沈鼓的低了上百万,但那台机器听大家私下里说是中国现有独一份的一台机器,那个厂本来快破产了,把这台机器卖给厂里赚了一笔,最后剩余的50万的尾款都不要了,条件就是出现问题别再找他们了。开车运行那震动刚刚的,为了减少震动所有的与这个气压机相关的管道都埋到地下,震动还是很厉害,运行不到一个月压缩机的那些大地脚螺栓震蹦一个,吓得操作工都不敢到气压机压力巡检。

厂里想了很多办法都无法彻底解决这个振动问题,考虑到极大的安全隐患,这套耗资1个多亿的催化裂化扩量改造草草的开了不到两个月就歇在哪里了。

没有那个领导干说在开车,拖来拖去成了破铜烂铁,去年厂里买了400万废铁,拆掉。改造费用1个多亿,加上原有的设备和后续的工艺装置好几亿的资产就这么成了400万。

嘿嘿。。。。

这就是所谓的省钱,记得那年改造采办部经理还因此获得了总部的嘉奖,说为公司节约了多少多少的资金经费,获得了总公司的先进。

可是这样的节约到底是真节约还是真败家?

网友E:
楼主才华横益,不适合找工作,应该中国还是有愿意做事的人,为什么那种人没有发现楼主,楼主要好好宣传一下

网友F:
堂堂正正踏踏实实,原本自己以为无所谓的芸芸事情,别人会有所顾忌,所以适当的站在别人的立场,换一个角度想问题,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局。楼主风华正茂,横向比较,就自身阅历来讲,已超越许多的人,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完饭有时间再来聊几句。08年厂里的一套旧催化裂化改造,由35万吨扩量到50万吨,图纸是洛阳设计院设计的,其中包括主风机和气压计的容量计算,先前的主风机是6套老实的活塞式空压机,这次准备淘汰变为1台离心式的压缩机,洛阳设计院根据最大的负荷计算出反应器需要的最大主风需求及主风机的最大负荷。根据这个参数厂里招标采购离心式压缩机最后选用了沈鼓的产品,其产品正好有一型号接近这个设计参数而且高处计算主风量2800NM3,在大一点的型号大出计算参数3万多标方,厂里拿不定注意咨询设计院设计院说最好选用大一点的型号。由于08年国内物价高,钢材设备价格都涨,厂里最后统筹了一下改造费用比计划超出了不少,于是就想法设法的降低投资,于是就选用了那个小一点的压缩机。同样的原因,其改造的气压计(富气压缩机)由于沈鼓的报价高,厂里选用了招标中最低价格的一个厂里。改造、安装,最后开车,麻烦来了。催化反应部分所需的主风需求,比设计的计算值大出了不少,选用的那个大了2800标方的主风机容量不够,造成反应所需的主风管道发生喘振现象,不仅影响了负荷运转,而且严重影响了安全运行,一旦反应区的高温汽油因为喘振倒串到主风管道那就是灾难事故,没办法厂里又把拆卸扔掉的活塞压缩机回装了两台,原有的压缩机厂房保留了1/3破败不堪,谁看着都别扭,这样生产工艺人员都提心吊胆害怕一个工艺波动引发事故。厂里的那个气压机更是了不得,虽然比沈鼓的低了上百万,但那台机器听大家私下里说是中国现有独一份的一台机器,那个厂本来快破产了,把这台机器卖给厂里赚了一笔,最后剩余的50万的尾款都不要了,条件就是出现问题别再找他们了。开车运行那震动刚刚的,为了减少震动所有的与这个气压机相关的管道都埋到地下,震动还是很厉害,运行不到一个月压缩机的那些大地脚螺栓震蹦一个,吓得操作工都不敢到气压机压力巡检。厂里想了很多办法都无法彻底解决这个振动问题,考虑到极大的安全隐患,这套耗资1个多亿的催化裂化扩量改造草草的开了不到两个月就歇在哪里了。没有那个领导干说在开车,拖来拖去成了破铜烂铁,去年厂里买了400万废铁,拆掉。改造费用1个多亿,加上原有的设备和后续的工艺装置好几亿的资产就这么成了400万。嘿嘿。。。。这就是所谓的省钱,记得那年改造采办部经理还因此获得了总部的嘉奖,说为公司节约了多少多少的资金经费,获得了总公司的先进。可是这样的节约到底是真节约还是真败家?

我想你是没有看明白,各种余量你觉得我会不考虑进去?再者,我都说了已正常无故障运行一年有余!再过3个月就两年,无故障运行!过多的争论没有意义,我不是显摆什么,我也不是针对所有设计工作者,只是谈的自己碰到的设计工作者。也许是片面,也有可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请勿对号入座!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做完饭有时间再来聊几句。08年厂里的一套旧催化裂化改造,由35万吨扩量到50万吨,图纸是洛阳设计院设计的,其中包括主风机和气压计的容量计算,先前的主风机是6套老实的活塞式空压机,这次准备淘汰变为1台离心式的压缩机,洛阳设计院根据最大的负荷计算出反应器需要的最大主风需求及主风机的最大负荷。根据这个参数厂里招标采购离心式压缩机最后选用了沈鼓的产品,其产品正好有一型号接近这个设计参数而且高处计算主风量2800NM3,在大一点的型号大出计算参数3万多标方,厂里拿不定注意咨询设计院设计院说最好选用大一点的型号。由于08年国内物价高,钢材设备价格都涨,厂里最后统筹了一下改造费用比计划超出了不少,于是就想法设法的降低投资,于是就选用了那个小一点的压缩机。同样的原因,其改造的气压计(富气压缩机)由于沈鼓的报价高,厂里选用了招标中最低价格的一个厂里。改造、安装,最后开车,麻烦来了。催化反应部分所需的主风需求,比设计的计算值大出了不少,选用的那个大了2800标方的主风机容量不够,造成反应所需的主风管道发生喘振现象,不仅影响了负荷运转,而且严重影响了安全运行,一旦反应区的高温汽油因为喘振倒串到主风管道那就是灾难事故,没办法厂里又把拆卸扔掉的活塞压缩机回装了两台,原有的压缩机厂房保留了1/3破败不堪,谁看着都别扭,这样生产工艺人员都提心吊胆害怕一个工艺波动引发事故。厂里的那个气压机更是了不得,虽然比沈鼓的低了上百万,但那台机器听大家私下里说是中国现有独一份的一台机器,那个厂本来快破产了,把这台机器卖给厂里赚了一笔,最后剩余的50万的尾款都不要了,条件就是出现问题别再找他们了。开车运行那震动刚刚的,为了减少震动所有的与这个气压机相关的管道都埋到地下,震动还是很厉害,运行不到一个月压缩机的那些大地脚螺栓震蹦一个,吓得操作工都不敢到气压机压力巡检。厂里想了很多办法都无法彻底解决这个振动问题,考虑到极大的安全隐患,这套耗资1个多亿的催化裂化扩量改造草草的开了不到两个月就歇在哪里了。没有那个领导干说在开车,拖来拖去成了破铜烂铁,去年厂里买了400万废铁,拆掉。改造费用1个多亿,加上原有的设备和后续的工艺装置好几亿的资产就这么成了400万。嘿嘿。。。。这就是所谓的省钱,记得那年改造采办部经理还因此获得了总部的嘉奖,说为公司节约了多少多少的资金经费,获得了总公司的先进。可是这样的节约到底是真节约还是真败家?     内容的回复:我想你是没有看明白,各种余量你觉得我会不考虑进去?再者,我都说了已正常无故障运行一年有余!再过3个月就两年,无故障运行!过多的争论没有意义,我不是显摆什么,我也不是针对所有设计工作者,只是谈的自己碰到的设计工作者。也许是片面,也有可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请勿对号入座!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说的很好👍,真的。但前提是真的钻研学术,我并不认为在某个地方某个行业混几年的人能比扎扎实实认认真真钻研技术一年半载的人水平更高。另外提一句,我从事电气行业也有十余年了,确切的说是十二年有多了,不是刚入门的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堂堂正正踏踏实实,原本自己以为无所谓的芸芸事情,别人会有所顾忌,所以适当的站在别人的立场,换一个角度想问题,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局。楼主风华正茂,横向比较,就自身阅历来讲,已超越许多的人,加油吧

谢谢,同感。真的是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G:
意思说你太嚣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意思说你太嚣张了吗?

是的。是我回答的太强势了

网友H:
个人感觉在工控这个领域学的越多越觉得自己的知识还很浅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撞破烂钟—...

抱歉!

本人理解错误。

本人以为楼主,是计算机专业毕业后进厂被副总看中,然后参与了项目建设,由于成绩突出,被领导赏识,然后一步步成为电气主管的。所以才有以上的观点和看法。

原来楼主是一步步的从事电气专业,干到了电气主管后才与副总一起干项目的,这样的话,技术、经验的确积累的不少,而且由于长时间从事厂里的电气工作,对于厂里的电气设备的运行、品牌的好坏都有经验,所以对于电气的设计、选型、品牌的选用及实用性经验的运用对于项目的建设的确有很好的作用。

佩服楼主一心为公的精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撞破烂钟——王者之师 做完饭有时间再来聊...

呵呵。。。

本人从上一个帖子中说了,本人理解错误,造成了对楼主的误解。

现在本人不会对楼主的电气的技术专业性有什么质疑了。

从楼主的帖子中,看到了楼主的困惑和后悔,其实这不是你的错,而是这个社会的错,官僚是根深蒂固在社会的任何的角落里,网上一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争斗,说什么黑与白,善与恶,实质上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古人还有一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浮于众,众必毁之。因为你的突出对身边的人的利益构成了威胁,所以你就会受到各种刁难和诋毁。只有你努力的向上攀登,使你身边的人只有仰视才能看到你,你才会活动尊敬,否则就会想方设法的把你拉下来。

不知楼主的厂里有多少人,也不知楼主的企业是什么性质。本人的厂算是一个半国企性质,没有国企的技术雄厚却比国企更加官僚机构更加臃肿。厂里不到800人,收入是一线员工三倍的管理层就有200多人,收入是一线员工两倍的段长、班长、各种所谓的技术员、设备员、安全员、材料员等等也有100多人。但本厂的办事效率却出奇的低,是个问题就推诿扯皮。本厂的岗位是因人设岗,不要高兴,这个因人不是因为这个人有专业的本事,而是因为其有后台、会送行行贿吃喝玩乐。。。。通俗的说叫萝卜岗位。你有本事却不会和领导玩成一片,你一辈子就是一个一线工人,你什么也不会但把领导搞得服服帖帖的你就可以平云直上。

再说一下节约资金,本人厂里很多在项目设计的时候就可以搞定的,偏不弄,要等项目建成交公验收合格后在进行,比如变频器、变频泵的使用,项目建设使用普通泵,然后交工验收后,就改为变频泵,而且不是一次性改完,而是一年该一点,这样年年都有技改,年年都有项目,年年都会获得资金,年年都有点好处,技改有技改奖,可以写文章吹,可以从技改资金上做文章,可以从施工队里弄好处,可以指挥人,可以刁难人,吃拿卡要,何乐不为,说什么替厂里省钱,厂又不是你自己的,你给厂里省钱了,可是却断了多少人从中捞好处的机会,而你又获得了什么好处?你或许能够得到一点好处,可是不持久啊,不是可持续发展啊,一次性买卖啊,而且还得罪了人不是。

其实社会何尝不是如此,你看看什么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养老改革,那个是一次性的改完了,今年该一点,过几年在该一点,在过几年在改回来,然后在改回去,改来改去,官员才有政绩,新闻才能吹嘘,人民才能不断幸福,社会才会不断发展,这就是科学发展观,而不能一次性改完,你以为这些手握改革权利的人不知道怎么改不合理的现象才会少么?他们的技术可以怀疑,心眼算计可是猴精猴精的,所有你不要认为替厂里省钱了就是功臣,很多时候你就是好心办了坏事!!

你也说过跟着副总跑各种政府部门,你不想想他们为什么要让你们跑,不为了点小利益,不为点好处,他们干嘛难为你。

网友B:
饭局不叫你,没关系,你可以自己组织饭局么。叫上几个先前曾经熟知的人,或者想缓解关系的人,或者同事多吃几次就行了,也许对你有意见的人刚开始不去,多叫几次,其就会抹不开面子,有了一次就刹不住闸了,呵呵。这就叫吃人嘴短么。

中国的当官知道就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饭场离不开酒,酒后吐真言,敞开心扉,沟通感情,饭后在玩出花样,这就是同一战壕了,以后关系就会铁了,共进退,本人的厂里就是,领导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什么内幕、消息、机会、机遇等等那都是快一拍就知道了,占尽先机才能把握机会不是。

网友I:
楼主首先要搞清楚自己公司的性质,设计院,安装公司,供货单位都要了解下,性质不同,工作方式不同。

还有,你不是公司高管,是干活的中层,上面很多暗箱操作的你知道吗?

一个项目,设计院是从大处着手,可能别人土建工艺设计能力强,电气这块力求稳定,以不影响工艺为主,设计上面有自己的考虑。另外,别人设计完都会将图纸交由甲方审核一下的,当时你不提,等到采购完成,设备安装,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正常设计院要出变更,要走审核签字流程的。从设计方案上的大局观和你局部的合理化谁更对项目有利。

另外,同意楼上说的,设计院的选用的品牌通常是和甲方妥协的结果,你让一下,我让一下,有的完全是给甲方领导面子,就是甲方领导打招呼,设计院心知肚明的接受而这个已,结果你说这个不合理那个不合理,你们上面领导怎么想。

网友I:
楼主是甲方,只是饭局少点,活动少参加点,作为一个长期工作在乙方战线上的苦逼工控人,你的结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I:
当然,我可能有些事情也没搞清楚,只是有感而发。

现场工作,出了技术之外,就是八个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个人感觉在工控这个领域学的越多越觉得自己的知识还很浅薄

完全赞同你的想法!每天上班空闲时间坚持学习,是我雷打不动的爱好。各种新设备、新控制方式层出不穷,几天不研究,你就会落下许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首先要搞清楚自己公司的性质,设计院,安装公司,供货...

说真的,前期设计中我主要关注的是电气这一块的,所以在审图的时候就向设计单位电气专业提出了需要更改的诸多地方,所以图纸出来到安装、调试然后正常运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像设备、管路、工艺这方面是另有人负责的,前期我也不会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上面,这是总工的事情。简单举两个设计中的问题,中央空调系统冷冻、冷却水不能切换;空压机排气口到冷干机进端无任何过滤装置;冷冻水、冷却水水泵位置取反(流量不一样),空压机选型存在这样的问题,一台供气量少一点点,两台就有一台大部分时间处于卸载状态。(当时我强烈要求选一台变频机,进行恒压控制,结果影响了别人利益,得罪了人不说,设备还是按他们的方案。最终,我是通过从高压17bar气体引入一部分气体到8.5bar气罐,满足工艺供气,停掉一台200KW的空压机,当做备用。)最后的最后,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我提出更改的,结果的结果就是被排挤在外。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ACE...

谢谢理解!个人历程是从毕业开始,进了一个公司安排了电仪岗位,当时不知道电仪是干什么的,后来才知道是电工。最后从电工、电工班长、助理电气工程师、电气工程师到现在项目的电气主管。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撞破...

说心里话,您的阅历比我丰富太多。可能自己一路走来比较顺利,把自己的位置看得过高,有些心高气傲。其实说白了就是公司一干活的,所以现在想的很明白,才写吃一堑长一智,敬告各位在工控路上的人并以此自勉。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撞破...

在每一个公司我都是这样想的,我既然拿了公司的这一份工资,做任何事情我都要对得起这份工资。不懂的我就去学、去请教别人,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力求把事情做的更好。

网友J:
在此谢谢各位前辈大伽们指点迷津,谢谢!也希望后来人引以为戒,这个社会不容易分黑白对错。引用那个谁谁谁说过的一句话,小孩才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不知道引用的对不对……

网友K:
我觉得HR的意思是,心比天高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HR的意思是,心比天高

心比天高,身为下贱?语出红楼梦,还是,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