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X-300XP主控卡IP地址设定

楼主(2018-01-08):
JX-300XP主控卡冗余配置,主控卡选择XP243X,冗余配置就是配置2块主控卡,假设其中一块主控卡地址为128.128.1.2,那么另一块冗余卡的设置是不是128.128.2.3,可是,在IP设置时,系统提示,不允许设置成128.128.2.3,请问,我哪里的理解有错误。正确的该怎么样设置。

网友A:
是不是地址已经被占用了?

网友B:
地址已经被占用

网友C:
冗余的,地址用偶数开始

网友D(2018-03-14):
主控卡因为是冗余配置,IP是偶数,0 2 4...

网友:
JX-300XP主控卡冗余配置,主控卡选择XP243X,冗余配置就是配置2块主控卡,一主一从,主卡地址必须为偶数,配置控制器参数时,只需设置主的即可,在其配置对话框内将冗余选项选中即可,从卡地址自动设置为主卡地址+1.假设一对冗余的主控卡的一块主控卡地址为128.128.1.2,那么另一块冗余卡的设置默认128.128.2.3。需要指出的是,主控卡硬件本身有地址配置跳线,必须将主从主控卡按照组态设置为2和3.

网友E:
就是没有分啊 要到105呢

楼主(2018-06-12):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地址已经被占用了?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址已经被占用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冗余的,地址用偶数开始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控卡因为是冗余配置,IP是偶数,0 2 4...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对:   JX-300XP主控卡冗余配置,主控卡选择XP243X... 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的解答!问题已经搞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没有分啊 要到105呢

谢谢您的解答!问题已经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