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带送料问题

楼主(2018-01-08):
有4个床子,也就是4个工位,现在要在第一台前面加一个传送带实现自动送料,怎样让每个工位随时都有料?这个逻辑一直没屡清楚,请有经验的点拨一下。

楼主:
本来发悬赏贴的,但一直提示我说扣除悬赏积分后剩余分数不能少于100分。实际上我有400多分

网友A(2018-03-01):
这四个工位是并行的还是先后的?

如果只是实现第一个工位自动上料,最简单的是振动盘啊,或者选择气缸夹取啊;

如果四个工位是先后顺序的话,就要考虑C.T了,需要作业平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