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威纶通图库

楼主(2018-01-08):
怎么把网上下的图库添加进去我下完了选择图库,就显示没有

网友A:
软件里面找找,

网友B:
你看一下图库文件的格式是flb或flbx,不是的话改一下格式试一下

网友C:
去官网下载,可能你下载的图库格式不对

网友D:
看看图库格式,再看你的图片格式

网友E:
查看一下图片格式

网友F:
可能你下载的图库格式不对 看看文件后缀

网友G:
你要先新建一个图片模板 ,然后在新增图片就可以了

网友G:
打开工程文件---》新增图片(是标题框右上角那个)。他会新建一个图片模板,然后你再选右下角的新增,就可以找到任何格式的图片了,

网友H:
新建一个图片模板

网友I:
赞9楼一下,其他回答也不错

网友J:
学习了 长经验

网友K:
我也需要学习,感谢经验的分享,后期也会遇到

网友I(2018-02-25):
感谢诸位亲们热情答疑解惑,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在帖子同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