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接入电容后幅值变小,需加大后才能测量

楼主(2018-01-08):
做试验需要使用方波信号,使用的是Agilent 33220A模拟信号,占空比选择50%,offset选择0Vpp,幅值选择20mvpp,信号后串联1pf电容,发出信号后使用Agilent 53220A频率计数器来读取信号,发现无读数,需要将信号源幅值调制2V左右才会读出信号,而此时读出信号的幅值仅仅只有几十mv,请问一下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同时再问一个问题,使用Agilent 53220A频率计数器来读取信号,假设我的模拟信号为1KHZ,通过卡件后使用Agilent 53220A频率计数器来读取信号,53220A幅值输入范围可选择5V和50V,我选择5V时读数为2KHZ,50V时则正常为1KHZ。为什么会翻倍呢,我模拟的信号幅值是在5V范围以内的。

网友A(2019-08-07):
零点需要偏置,信号阻抗需要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