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十字路口交通灯梯形图带左转的

楼主(2018-01-09):
用顺序功能图实现下述,太久没有看了,照着原来的改也不会了,不带闪烁的顺序功能图如下,稍微改改加上闪烁就行,求大神帮帮忙

状态1:南北直行绿灯(L1,L2)亮,

东西直行、左拐红灯L17,L18,L23,L24)亮南北左拐红灯(L11,L12)亮

状态2:南北直行绿灯(L1,L2

东西直行、左拐红灯L17,L18,L23,L24)亮南北左拐红灯(L11,L12)亮

状态3:南北直行黄灯(L3,L4)亮,

东西直行、左拐红灯L17,L18,L23,L24)亮南北左拐红灯(L11,L12)亮

状态4:南北左拐绿(L7,L8)亮,

东西直行、左拐红灯L17,L18,L23,L24)亮南北直行红灯(L5,L6)亮

状态5:南北左拐绿(L7,L8)闪

东西直行、左拐红灯L17,L18,L23,L24)亮南北直行红灯(L5,L6)亮

状态6:南北左拐黄灯(L9,L10)亮,

东西直行、左拐红灯L17,L18,L23,L24)亮南北直行红灯(L5,L6)亮

状态7东西直行绿(L17,L18)亮,

南北直行、左拐红灯(L5,L6,L11,L12)东西左拐红灯(L23,L24)亮

状态8东西直行绿(L17,L18)闪

南北直行、左拐红灯(L5,L6,L11,L12)东西左拐红灯(L23,L24)亮

状态9东西直行黄灯(L15,L16)亮,

南北直行、左拐红灯(L5,L6,L11,L12)东西左拐红灯(L23,L24)亮

状态10东西左拐绿(L19,L20)亮,

南北直行、左拐红灯(L5,L6,L11,L12)东西直行红灯(L17,L18)亮

状态11东西左拐绿(L19,L20)闪

南北直行、左拐红灯(L5,L6,L11,L12)东西直行红灯(L17,L18)亮

状态12东西左拐黄灯(L21,L22)亮,

南北直行、左拐红灯(L5,L6,L11,L12)东西直行红灯(L17,L18)亮

输入信号

输出信号

名称

代号

输入点编号

名称

代号

输出点编号

启动按钮

SB1

I0.0

报警灯

L0

Q0.0

停止按钮

SB2

I0.1

南北直行绿灯

L1,L2

Q0.1

南北直行黄灯

L3,L4

Q0.2

南北直行红灯

L5,L6

Q0.3

南北左拐绿灯

L7,L8

Q0.4

南北左拐黄灯

L9,L10

Q0.5

南北左拐红灯

L11,L12

Q0.6

东西直行绿灯

L13,L14

Q0.7

东西直行黄灯

L15,L16

Q1.0

东西直行红灯

L17,L18

Q1.1

东西左拐绿灯

L19,L20

Q1.2

东西左拐黄灯

L21,L22

Q1.3

东西左拐红灯

L23,L24

Q1.4

表2-1    十字路口交通灯状态分析表

交通灯方向

灯的状态

南北直行方向

绿灯亮37S

绿灯闪3S

黄灯亮3秒

红灯112S

南北左拐方向

红灯亮43秒

绿灯亮17S

绿灯闪3秒

黄灯亮3秒

东西直行方向

红灯亮66秒

绿灯亮27秒

绿灯闪3秒

黄灯亮3秒

东西左拐方向

红灯亮99秒

绿灯亮17秒

绿灯闪3秒

黄灯亮3秒

楼主:
大神们,给点相关思路也行,状态太多有点乱,思维也混乱了

网友A:
用定时器做试试。

楼主:
能不能提供点具体的思路啊

引用 网友A:
用定时器做试试。

网友B:
置位复位指令也好做

楼主:
嗯,硬着头皮用置复位指令写了写。不知道对不对

引用 网友B:
置位复位指令也好做

网友C:
楼主是自己学习还是准备干工作,现在基本都是单片机搞定了

楼主:
课程设计啊,选题非得用PLC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自己学习还是准备干工作,现在基本都是单片机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课程设计啊,选题非得用PLC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

我们可以给你点提示,但是不能直接告诉你,因为直接告诉你,下一次你还是不会

网友D:
PLC的成本太高了

网友E:
用两个定时器实现1秒钟的闪烁周期

楼主:
嗯,好谢谢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课程设计啊,选题非得用PL...

网友F:
南北跟东西灯确定是这样运行的吗??

网友G:
先把问题简单化,你把每种状态用一个内部继电器来标注下,就是这个继电器闭合,有哪些点输出;然后用顺序图实现只对这个继电器的动作即可。

网友H:
找一个大的十字路口看十分钟 你就明白啦

网友I:
用定时器做闪烁信号,如果程序流程复杂用顺序图吧具体流程列出来,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I:
用定时器做闪烁信号,如果程序流程复杂用顺序图吧具体流程...

 建议先写一个方向完成后,就照着葫芦画葫芦。

网友J: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分享.

网友K(2018-02-25):
感谢诸位亲们热情答疑解惑,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在帖子同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