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式加热炉,实际炉温与设定温度相差较大怎么回事

楼主(2018-01-09):
加热炉,设定温度为900,结果加热到600多就不在加热了,厂家说是加热模块坏了,但是是什么原因本公司没有懂的,希望大神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问题,如果真是模块坏了,那需要什么模块呢?

网友A:
电热元件功率不够或有损坏。

网友B:
你把设定值调到600一下,试验几个设定值,如果能稳住控制系统没问题

最大的可能是加热模块功率不够了,比如3个加热模块,坏掉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热元件功率不够或有损坏。

我们炉子是电阻丝加热,有三个加热分区,其他两个都能达到900摄氏度,只有一个达不到900.这个加热分区以前也是可以达到的,你说的电热元件是指里面的控制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设定值调到600一下,试验几个设定值,如果能稳住控...

这个我一会试一下,以前没有试验600以下温度,那你说的加热模块坏了,那应该怎么选型哪里能够买到。

网友C:
用电流表测一下加热电流看看工作电流正常不

网友D:
是不加热了还是一直加热温度升不起来。这个问题很关键。探头问题、或者加热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