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配方问题

楼主(2018-01-09):
师傅们求助台达触摸屏用配方问题;我要用配方给流水线变频器给定频率 但是台达支持一个地址 没办法给2台以上的变频给频率 请问要用宏功能可以实现吗、如果可以能方便给我发段实例

网友A:
建议加上个PLC,直接触摸屏控制,就是宏也不怎么好用

网友B:
参考一下触摸屏的宏指令,假设变频器的指令在$M10里面存着,设定频率可以存到$M1---$M5.假设用到第一段频率的时候,就用$M10=$M1即可,用到第二个频率的时候,就用$M10=$M2即可

网友B:
如果有触发条件,假设是X1对应第一段频率,X2对应第二段频率,那么

就是

IF X1=1

THEN

$M10=$M1

网友C(2018-02-25):
感谢诸位亲们热情答疑解惑,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在帖子同步分享。

网友D:
配发+加强型配发一起使用呢